楼主(2011-09-17):
请教各位师傅plc主机输入正常,扩展模块输入正常,就是plc没有输出,系统不启动,请厂家检查说扩展与主机通讯有问题,反馈不到cpu,请问这说法对吗?补充plc链接的触摸屏主机输入显示正常,扩展部分没反应。

楼主:
急  急 急 求教

网友A:
不是专业人员   不敢王子回答

----------------------------------------------------

网友B:
在线看一下啊

网友C:
具体什么型号、什么配置都不说下

网友D:
呵呵;找个懂的人到现场看下;

楼主:
不好意思 着急 忘了
plc主机型号是施耐德TWDLCAA40DRF,扩展输入为TWDDDI16DK,TWDDDI32DK和输出模块TWDDRA8RT,及模拟量模块一个,前些天因为模拟量模块坏了就更换了同型号的模块运行了将近20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不会是应为呢个模拟量模块引起的吧????但是换回原来的也还是启动不起来。

楼主:
plc主机型号是施耐德TWDLCAA40DRF,扩展输入为TWDDDI16DK,TWDDDI32DK和输出模块TWDDRA8RT,及模拟量模块一个,前些天因为模拟量模块坏了就更换了同型号的模块运行了将近20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不会是应为呢个模拟量模块引起的吧????但是换回原来的也还是启动不起来。触摸屏也是施耐德的

网友E:
同意9楼的做法,备份PLC的运行程序,然后格式化PLC,再重新下载备份的程序设置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问题是我们单位没有程序,只能是找厂家了

网友F:
重新编译下载一次看看,有些组态设置没有保存到CPU的话,换了模块就不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