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求教各位老师:一款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怎么知道啊

网友A:
你要知道编码器什么呢?

网友B:
想知道型号?还是分辩率等?

网友C:
通常伺服的说明书都有介绍,接口和分辨率。

网友D:
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E:
要选择什么样的 伺服电机带的编码器 ,都有说明书介绍的

楼主:
我看到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型号为SGMAS,但是在手册上就是找不到他的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的,再那里找到呢

网友F:
去安川官网下载伺服使用手册。

网友B:
呵呵;查安川对应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G:
问厂家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2011-12-01):
查查手册吧,极对数,分辩率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