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切割保护装置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1-09-18):
我有一台线切割机,断丝保护坏了,请师付维修过,没有修好,所以希望能重新加个装置用来断丝保护,请师付们指点电路,我对电气不是很懂,最好能帮我画个图,谢谢了。

楼主:
如果是用微动开关,机械式电路,这样就好实现,通过电极丝控制,带电的电极丝会影响继电器的动作吗?

网友A:
对于快走丝线切割断丝保护,早两年还记得一点,现在忘记了。
我的意见,是把原电路恢复;可以将原电路照实物画出电路图。不知该断丝保护,是单独一个小电路板,还是在控制板上。
再者,如果楼主不是电气人员,建议不要做、或在电气人员指导下(安全指导也行)进行。
大致原理是,那两个点各引出一根线,作为(断丝保护)电路的一个通路;
如果电极丝断了,该通路断开,使一个小继电器动作,而切断运丝电机的控制回路,使运丝电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快走丝线切割断丝保护,早两年还记得一点,现在忘记了。
我的意见,是把原电路恢复;可以将原电路照实物画出电路图。不知该断丝保护,是单独一个小电路板,还是在控制板上。
再者,如果楼主不是电气人员,建议不要做、或在电气人员指导下(安全指导也行)进行。
大致原理是,那两个点各引出一根线,作为(断丝保护)电路的一个通路;
如果电极丝断了,该通路断开,使一个小继电器动作,而切断运丝电机的控制回路,使运丝电机停止。
谢谢。原电路恢复不了,已经请师付维修过,也请了好几个了,都查不出。
你说得对,我不是电气人员,我是做机械出身,不过电工证倒是有了十几年,呵呵,从来没用过。
原理是这样,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带电的电极丝如果直接做成一个通路,不会损坏其他电子元件吗?

网友A:
是快走丝断丝保护的话,不会太复杂,电路能够查清的;
“带电的电极丝如果直接做成一个通路”,有相应是隔离措施。

网友A:
摘一个原理性的介绍;实际应用中,还有触点、小开关(例如钮子开关、旋钮式按钮等):

网友B:
买一本线切割的书上有的,随机来的说明书上也有的。
快走丝机器有一种是这样的:上导电块那儿有2个到电块,分别引出线,作为检测点,搭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电极丝作为三极管的上偏置,给这个电路单独的电源,断丝后三极管开断,继电器释放,控制整机停机。

网友B:
随手画了个图,供参考.上不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快走丝断丝保护的话,不会太复杂,电路能够查清的;
“带电的电极丝如果直接做成一个通路”,有相应是隔离措施。

我估计是这些修线割的师付技术不是很高,因为我所在的是小城市。
所以我才想带电的电极丝如何做成一个相应的隔离措施用来作为一个通路。

楼主:
电路板我找到了,但可能不合适我的机床,需要更改。如图,请问这个板是隔离带电电极丝采取的措施呢?

楼主:
还有相应的接线方法也不懂啊

网友C:
这不就是QLIN给的图吗,就这么几个件挨个量也用不了10分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我找到了,但可能不合适我的机床,需要更改。如图,请问这个板是隔离带电电极丝采取的措施呢?

我企业内网上来的看不到图。
隔离措施是单独用一个电源绕组或另加个变压器

网友B:
楼主,最简单的是上淘  宝  网去买个成品一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简单的是上淘  宝  网去买个成品一接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在淘宝看过,应该不合适我的机,因为我的机床是杂牌机,而且机床的控制线路被我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