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CAT中添加PLC工程

楼主(2011-09-18):
在TwinCAT System Manager中添加PLC 工程时 只能添加tpy格式的文件。不能新建PLC工程吗?那个tpy的文件是在怎样产生的呀,用TwinCAT System Manager和PLC Control保存文件时都没有tpy格式选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还没有使用过台达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TwinCAT System Manager中添加PLC 工程时 只能添加tpy格式的文件。不能新建PLC工程吗?那个tpy的文件是在怎样产生的呀,用TwinCAT System Manager和PLC Control保存文件时都没有tpy格式选项。。求高手指点。。

Plc Control中编译项目后,其会生成TPY文档,与Pro文档保存在同一个目录下,你可以在PLC  control菜单Project下的Project Info中看到tpy文档的保存路径。

具体你可以在倍福的官网下载到BAS_TS_000.pdf文档,那是TwinCat的入门手册。

网友A:
同意这种有水平的话!

楼主:
您好
您好 能否留下QQ号  以后再有问题时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