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公司有个C200HE的PLC ,配置若干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以及一个AD003和一个CT00-V1的计数模块,因为工艺需要改造,现在需要增加一个DA003的模块,但我不太清楚如何初始化该模块,以及如何选择确定DM区的范围,请高手不吝赐教,兄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找一本有关的说明书看一下开通这个模块要设定哪些参数,要传送什么数字给PLC开通电流、电压等数据转换的功能!本人只对西门子PLC熟悉,欧姆龙的没有怎用过!

楼主:
资料倒是下载了,可惜是英文版的,找不到中文版,头痛呀。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地址用前面板的小拨码盘设定;

楼主:
关于DA003
引用 网友B:
地址用前面板的小拨码盘设定;

DIP设置我知道的,因为已经安装了一个欧姆龙的AD003和一个CT001-V1特殊模块,占用了1和2两个机号,新增加的设置为3,IR区应为130--139 ,DM区应为DM1300-1399,同时设置130。0为1,DM1300值为0001 ,DM1301为0001(0-10V输出),我我要控制变频器,不知道 通过触摸屏设置的DM###数据是否还需要转换才能从131通道输出转换为0-10V

网友B:
最终的数据要传入到对应的CH,电压会按对应的关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