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家庭用电怎么算
电动机用电怎么算
电焊机用电怎么算啊
最好说说清楚点 谢谢了

网友A:
回去从新 读初中 高中物理

楼主:
晕、这不正在向你们请教吗、、不带你这么嘎登人的啊、、

网友B:
要命···初中没上完上哪复习啊

网友C:
呵呵  要根据用电器的功率计算出电流,再根据电流计算出电线的安全电流,查表选择电线。很简单...

  如 10KW电动机怎么选择电线?
    10KW电流=10x2=20安培  (三相电机1KW是2安培);
    选线的原则一要考虑温度还要考虑是明装还是暗敷设,公式I安≥I工作÷K温度,K温度系数校正值取0.775,所以10KW电机(I安)=20÷0.775=25.5A,查表得4平方导线安全电流=33A故可以选用。

    三相电机P=1.732UIηcosΦ  P=功率  U=线电压  I= 线电流  η=效率(0.8—0.9)     cosΦ=功率因素(一般取0.8)

网友D:
P=UI,还要考虑到功率因数和分时性使用,本论坛内计算有很多的,查一下。

网友E:
有时还要考虑线路的长短

网友F:
三相电机1KW是2安培
这个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按经验来说的呢?
这个计算还真的不懂,受教了!

网友G:
加我的QQ群,117419157

网友H:
单相,一个KW按5个电流算!
三相,一个KW按4个电流算!
然后一个平方的线按5个电流算!
清楚直观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