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负载(如灯泡),按下开关灯泡工作亮起,再按下开关灯泡灭工作停止,求接线图。

楼主:
补充下,只用一个常开开关,继电器随变用,不带延时,

网友A:
有那种按下去接通再按就断开的按钮,应该也是一组常开一组常闭吧换个按钮就行

楼主:
因为动作需要只能用常开开关

网友B:
逻辑控制是D触发器形式。

网友C:
_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楼主:
因为有台机的PLC烧了,本人改成继电器控制了,改后动作都正常,就差这一步了,机器是用脚踏开关控制启动的,现在只能踩一下机器动一下,要让机器正常动只能踩着不放,这样操作人员使用不习惯。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台机的PLC烧了,本人改成继电器控制了,改后动作都正常,就差这一步了,机器是用脚踏开关控制启动的,现在只能踩一下机器动一下,要让机器正常动只能踩着不放,这样操作人员使用不习惯。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76a8b339580216fc700afd28.html 这里有

网友E:
建议再加一个按钮   有点像我们厂的镦头机

网友F:
很简单,用 脉冲继电器

网友G:
按钮按一下KM保持通,再按一下断。用KM触点控制负载。

网友H:
理论上说这个图是可行的,高人!

网友I:
淘宝上有踩一下接通自锁,再踩一下断开的脚踏开关买。

网友J:
买个带自锁的按钮就可以了
这按钮很多的

网友K:
楼主,市场上应有卖自锁按钮的,买一只好了。用继电器控制的话得用不止一只呀。

网友L:
单按钮起停控制

网友M:
曾经是个考试题

网友N:
上学的时候考过
实际就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一组触点控制两个接触器的吸合

网友O:
有点难度的哈

网友P:
做个自锁不就行了

网友Q:
用一个按扭控制开关线路图
用2个中间继电器与1个接触器可以达到控制要求,电路图我有

网友R:
脉冲继电器

网友S:
制衣厂衣车全是这种按钮电源开关控制马达的

网友T:
用三个中间继电器就实现。

网友U:
试试这个
这图的机有这功能,你慢慢研究,我也没看太懂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搞定

网友V(2011-10-18):
开关是联锁的复合开关也可买急停按抠

网友W:
可以的,我设计过,

网友X:
脚踏开关也有一踩就闭合的,再踩就断开的啊。

网友Y:
接一个触发电路、

网友Z:
引用 网友U:
这图的机有这功能,你慢慢研究,我也没看太懂

应该没有吧!

网友AA:
为什么不用复位开关呢

网友AB:
俺也上传一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