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我在练习编程仿真时决错误提示怎么解3003输出装置必须为布尔形态,什么是布尔形态啊,各位大侠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布尔形态一词,大概与布尔代数(逻辑代数)相关,应当是指位元件吧。

楼主:
台达的
想学习现在又一个就先练习练习啊

网友A:
先试一下最简单的程序,熟悉仿真后、再可以复杂一点的。
编译能够通过的话,应当不会有错吧;具体是什么样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