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8):
请问哪位ABB变频器acs550-01的  变频器参数如何设定才能外置启动呢?我的接线是一组4-20mA模拟量输入接AI2及AGDN,启动开关量信号接CCOM-DI1,请问如何设定内部参数才自动根据模拟量信号的变动调整频率呢?谢谢!!!能把所设定的参数发给我吗?715326662@qq.com

网友A:
你买这个变频器时没有附带说明书吗?没有的话,还是找到说明书看看吧,不难的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外部给定的时候根据你的信号类别选就可以了,自己做出来的才会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