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盘该加多大

楼主(2011-09-18):
一台引风机电机22千瓦4极,皮带盘直径240CM,电流42安,现想把皮带盘加大以加大电流,到56安,皮带盘该改为多大?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A:
做设计没有你这样做的,机器要的是转速,而不是电流。如果你要增加转速或者风量,这可以根据要求来设计皮带轮,而不是用增加电流的方式而改变机械结构。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没有你这样做的,机器要的是转速,而不是电流。如果你要增加转速或者风量,这可以根据要求来设计皮带轮,而不是用增加电流的方式而改变机械结构。

楼主:
现在感到风量太小,想加快皮带盘直径来加快转速增加风量,这样做肯定会增加负载,使电机电流增大,现在设定电机电流只能达到56安,皮带盘可以加到多大直径

网友A:
先要知道电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加了负载后的电流是多少。这样就知道纯负载电流了。就这样,按相应的带轮直径来计算,每CM的带轮直径的电流情况。这样不就可以算出来了么?增加多少,自己去想想吧?

网友D:
上面说的对!22kw 电机额定电流43.2A。设计时应该考虑风机最大风量多少,风机转速多少然后再配电机,根据你所说的皮带盘改大转速选择电机功率和电机转速

网友E:
这样一定要把电机换成30KW的,但震动会大很多,你还要考虑机座能不能承受这样转速的力。以前我们那经理就盲目地要求把锅炉22KW的电机改成30KW的电机来提高引风机的引风量,结果把水泥机座也搞坏了。(与之前水泥机座没做好也有点关系吧,但是震动真的大很多)

楼主:
现在我 的 老板就和你 经理一样盲目

网友F:
同意这种有水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