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A500 的散热风扇是三线制的是否可以用两根线的风扇替代?

楼主:
谢谢了,再问下风扇插座哪里是24V供电电源,边上两根吗?
入题

楼主:
三菱A5007.5KW的风扇规格是80*80*25的吗?
如题

网友A:
换了没有呀

网友B:
可以的,如果只要你风扇电压,功率,风量达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