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请教一下各位温度上升率在PLC里应该要怎样编程,意思是要控制在一分钟之内只能上升多少度,比如要加热到80度,但要控制一分钟之类只能升2度,谢谢

网友A:
之前做过这样一个工程,加热部分用的是可控硅.PLC输出模拟量.用自己的一套算法得出功率与加模拟量的输出比.  PID 调节是根据加热的温度变化来进行调节的.(自定义). 精度还行. 是反应釜的一个项目,温度控制在120度.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温度上升的这个过程应该怎样控制

网友B:
PID控制呀!然后再设定控制条件大于这个温度上升率就降温,低于就加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呀!然后再设定控制条件大于这个温度上升率就降温,低于就加热呀!
关键是上升率不好写程序呀,一分钟多少度是变化的呀

网友C:
呃,单纯的比例控制就可以了吧,至于每分钟升2度的曲线和系数就要自己根据现场情况来判断了。
简单的做法也可以用PI控制,每分钟增加2度设定值,同时限制输出不要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单纯的比例控制就可以了吧,至于每分钟升2度的曲线和系数就要自己根据现场情况来判断了。
简单的做法也可以用PI控制,每分钟增加2度设定值,同时限制输出不要过冲。
对呀,每分钟更改一次设定值就行了呀,这样就好写程序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哥们你是想做个升温曲线吧。。这方面可以联系我的。。我做的就是升温曲线,控制升温可以用P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