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我不是电工,特来问个问题:用4平方的铜钱接电,距离60-70米,没用大功率电器时电压是230,接上大点的电器(如1500W的电壶),电壶端电压就下降到180,为什么会降到这么低啊?

网友A:
4平方铜线应该没有问题,电压降太厉害估计是源头问题。建议查总电源进线或零线是否偏小。

楼主:
我怀疑是线路太长

网友B:
线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C:
问题的出现不是你现在的电线上!!而是在你的电线前面的电线?电线太细?或者连接点不良?

网友D:
压降有点大了,检查一下电线看看啊。

网友E:
问题的出现不是你现在的电线上!!而是在你的电线前面的电线?电线太细?或者连接点不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问题的出现不是你现在的电线上!!而是在你的电线前面的电线?电线太细?或者连接点不良

网友H:
离变压器是不是超过500米,

网友I:
你线路压降太大,好好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J:
检查一下零线和地线又没接反。

楼主:
我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离变压器是不是超过500米,
没有超过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