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怎样才算真正理解星三角启动呢??会的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会画图,会接线,算是理解了。

网友B:
先了解电机的三相绕组接法

网友C:
怎么才能牢固的记住啊。

网友D:
就是用两个接触器的触点代替了电机连片

网友E:
自己拿俩接触器多练练手就记住了

网友F:
星三角问题
首先要理解电机在降低电压启动时是电流会变小,对电机内部结构有一点点了解,星形时电机各相线圈承受的电压为220V的相电压,三角形时各相线圈上承受380V线电压,现在这种东西基本不用了,都用软启动,变频器了

网友G:
首先要懂得降压启动的原理,合理正确选用运用降压启动类型,再就是看懂Y-△降压启动电气原理图,选好接触器及热继电器。切要注意电机接线的正确。

网友H:
掌握切换时间应该也算一方面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理解电机在降低电压启动时是电流会变小,对电机内部结构有一点点了解,星形时电机各相线圈承受的电压为220V的相电压,三角形时各相线圈上承受380V线电压,现在这种东西基本不用了,都用软启动,变频器了
可以用星三角起动的何必用什么软启动、变频器呢?

网友J:
用软启动器 变频器成本多高  现在那个老板也不是傻子

网友K:
这个东西是最最初级了,这个要必须搞懂的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对电网冲击大,容易干扰其它设备,对电网容量要求大

网友F:
星型起动时,起动电流还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电流还是太大了,适用范围很小,大一点的电机就不行了,即使能启动起来对电机电网都是一种伤害。

网友L:
我们单位就用这个,12楼上的
说的对现在的老板是尽可能省钱
尽可能的让你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