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今天调机器,基本上都算正常,我就去了办公室,刚坐来,那个调机员跑过来说PLC的灯不停的闪,所有的灯都是是一闪一闪的。我想到肯定是短路了。我去检查的顺序如下(对于新手来说,这是经验):
1.上电查看故障状态,PLC所有的灯都是一闪一闪,这肯定是电源问题。于是取下PLC的0V公共线,PLC正常---可以肯定是外部短路。
2.外部0V公共线有将近30条。这样一很是麻烦的事,于是只能一条一条的排除。首先要排除的是三线传感器,因为只有三线传感器才有短路的可能。没想到,当我查到第三条的时候就找到故障点。一个三线的接近开关短路。
3。上电试机,PLC主机运行正常。短路排除。但一个输出模块却是所有输出都点亮了。-----晕吧:短路引起一个输出模块被烧。
故障原因是:采购买了水货回来。

网友A:
楼主可以透露下PLC的型号吗?

网友B:
在外部输出、输入电源部分加保险或信号隔离的器件,现场情况有时不好把握的,最好设计时充分考虑每一种故障情况

网友C:
不是吧,24v短路也会烧模块?我们这里有一次220v相线窜入输入点都只烧1个二极管。

网友D:
输入电源部分加保险,我们这的PLC柜都是这样做的,是以前的江苏一家厂做的。

网友E:
一个检修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F:
我遇到过

楼主:
其实我分享的是一点点经验,对新手来说很用。查机器故障,要明白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象开关电源短路,在正常情况下,不管你装什么保险,这都可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开关电源的特性是,只要一短路,立即产生不了电路上的高频,因此也就没有了电压。没有电压,烧什么保险啊?但只要故障一排除,就又会自动恢复的。你见过几个是因为短路而烧的开关电源呢?只会因为负载过大过热而烧的了。

网友G:
“ 一个三线的接近开关短路”接近开关电源又不是从PLC取,只有输出线到PLC,什么引起PLC短路?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