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松下伺服A4系列,驱动器为MADOT1207003,伺服电机MSMD012PIV,因前面的电机编码器损坏,现库存有一个用过一段时间的旧货,换上后,电机无法运转,错误代码为26,根据手册上的故障排除检查线路是否正确,当CN5第29脚SRV-on信号对地短路时,电机猛动一下就报警,使用J0G试机功能也一样,无论上下键只要一接就猛动一下,随即报警。以前的电机通电后,轴锁的很紧,用手旋转有自动调整的动作,现在的电机29脚开路时,有速度反馈在LED上,但29脚对地短路后,用手一拧,立马报警,26
参数如下:
pr02   0   位置控制
pr42   3   脉冲方向
pr43   1   CN5系33  INH被屏蔽
pa48   0
pa4B   3600   增益为出厂默认值
麻烦高手帮我看下原因出来哪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