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CJ系列PLC做一个控制系统和PLC设置的学习

楼主(2011-09-19):
一、做起系统结构图
打开欧姆龙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楼主:
二、做一个欧姆龙CJ系列PLC系统,选择PLC型号及单元部件参数的设置
建起一个新的项目
选择PLC型号

楼主:
用欧姆龙CJ系列PLC做一个控制系统和伺服驱动、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A:
呼天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