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我公司有台送料机,是三菱伺服做的,MR-J2S-350A的,最近老是开机工作大概五六个钟头之后就不动了 ,控制方式是PLCY0 Y1 发脉冲控制的。为此我们把PLC换了还不行,放大器显示一只停留在最后一次工作的位置。例如显示12547,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动。然后关机再开机,偶尔就又可以工作,或者要冷几个小时开机才可以工作。求高人解答。

楼主:
不能沉啊 ,,先顶下。

网友A:
这个放大器坏的可能性大些,换个放大器看还会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B:
350A坏了,脉冲端口不良

网友C:
应是伺服系统有问题,放大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是放大器内的电子元件不稳定了。换一个放大器试一下。

网友D:
上面说得好!

网友E:
放大器上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