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11-09-19):
大侠们好:
     我有一通讯程序:三菱FX1S-10MT与称(GM8802F)的通讯,主要是读出称的重量,然后与写入的重量数据比较。
     问题是读出来的ASCII码重量数据如何转换成实时数据与写入的重量数据比较。
     请大侠们帮忙解决。谢谢。
          上位机读仪表状态
STX 地  址 R S CRC CR LF
   仪表响应:
接收正确:
STX 地址 R S 000 状态 DDDDDD CRC CR LF

网友A:
先转为浮点数,然后再与设定的32位实数再进行比较!

网友B:
我想看看
您可以把这个程序发出来吧吗?

网友C(2013-11-15):
程序发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