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执行机构的开度的反馈与plc给执行机构的开度不同是怎么回事?都有哪些原因造成呀

网友A:
如现场的开度与PLC的给定一致,可以调节执行器的反馈,使给定与反馈统一

网友B:
从新调下零点和满度吧,如果反馈呈线性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