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比较

楼主(2011-09-19):
三菱Q系列的PLC我想做一个预先设置的时间和当前时间做比较相同时输出一个继电器。这个当前时间怎么设置。请前辈指教。

网友A:
你哪里的?好像你的问题都是Q系列的。要联机时才能设定

楼主:
第一次用Q的 不是太熟悉 以前用2N都是有一个特殊寄存器 Q的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在线设置怎么比较呢

网友A:
也有特殊寄存器,好像是SD210,SD211,SD212,SD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