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9-19):
这是电梯用电机的接线图!
前几天电机坏了,就想拆下重新绕下线圈!
可拆后发现,这电机相当于两台电机(如图)
一个是4极的,一个是16极的。
两组绕组嵌在同一个定子中。
今天装好了试机的,可是感觉不是太好,在运行过程是出现了打火现象,不知道是不是绕组的抽头并线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原因?
由于这样的电机是第一次修,也没什么数据,所以请教朋友们对这样的电机嵌绕组有什么要求呀,抽头并线有什么要求等等一些技术知识。

网友A:
特种电机拆线时就要做好记录,资料是很难找的

楼主:
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B:
哇,,,,,你也太大意了,拆的时候什么不做笔记呢,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好做一下笔记好

网友C:
没有遇到过

网友D:
没做好标记就不好处理了啊,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这个是双速电机吧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拆的时候做了记录,就是现在重新绕的有点小问题!正在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