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一台台达 PLC DVP24ES00R2,接上电源后,power信号灯正常亮,但通过数据线连线时,信号灯一闪一闪.停止通信后,信号灯又正常了 但就是不能写入程序,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导.

网友A:
通讯线正常吗?有没有在别的台达上试过;

网友B:
像你这样的情况首先查 的就是通讯线

网友C:
哦,PLC上存储卡上面有程序是写不进的,建议你把存储卡取下来后再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D:
通信连接上了没有?然后要修改程序的话,通过软件先停止PLC运行,就可以修改程序了

网友E:
信号灯一闪一闪——是power信号灯一闪一闪?
同2楼一问。

楼主:
通讯线在其他机器上正常。

网友A:
ES系列好像没有什么存储卡可以装;

网友F:
通讯是否正常?指示灯闪烁指的是什么灯?

楼主:
接上电源后,POWER灯是亮的,输程序时灯有点闪烁。
也连不上线

网友A:
有PLC换台试试,可以用就是你这台PLC的问题了;

网友C:
同意这种有水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