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通过手摇轮连接在plc输入点上,plc输出脉冲通过变频器来控制马达正反转,变频器装有PG卡,马达为普通三项异步电机加旋转编码器,手摇轮正转一周,马达正转一周,手摇轮反转一周马达反转一周,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A:
手摇轮可以装在变频器输入接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摇轮可以装在变频器输入接点上。
手摇轮不是输出脉冲的吗,可以装在变频器的哪个输入点上呢?

楼主:
多谢楼上哥们了,手摇轮接在变频器上可以控制脉冲量,但不能控制方向

网友C:
你的受摇轮是什么类型输出啊,?如那样的控制,要求高吗?高的话选伺服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