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中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19):
[〈= d300 k0]
[>= d300 k3]
怎么理解,小弟刚接触这行,有些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限位作用,当D300 小于等于K0时,D300=K0.
当D300 大于等于K3时,D300=K3.

网友B:
接点比较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限位作用,当D300小于等于K0时,D300=K0.
当D300大于等于K3时,D300=K3.

网友D:
触点比较指令,将这个比较结果看成一个触点,比较结果达到要求了就接通

网友E:
当数据寄存器 D300中的数据<= K0 时,K0传送到 D300中,
当数据寄存器 D300中的数据>=K3 时,K3传送到D300中,
然后将D300中的数据传送到数据寄存器V0中。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关注,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F:
6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