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9):
设备是用的同步皮带,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都是师傅搞的,总对我们有些保留。我相请教网上的各位师傅,三菱电机,伺服(电机在800转/分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改成1500转/分的时候就出现丢步现象了,)

每次复位到原到点,启动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皮带,皮带轮都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说的太含糊,是什么样的偏差?
如果说不归零出现偏差还有可能,都归零怎么还有偏差呢?

网友B:
机器缺油  要大油

楼主:
感觉像是丢步的那种现象

网友C:
看看编码器线有没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是编码器线接触不好

楼主:
补充一点,
电机在800转/分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改1400转/分的时候,就出现丢步现象了,,

网友A:
高速时丢步那有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在800转/分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改1400转/分的时候,就出现丢步现象了,,
那就先不要设定太快吧!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问题在哪了,问了行业里好几个高手,他们都不知道,都说参数有问题,但是我像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你们应该没有动过,所以不存在服驱动器的参数有变化,,不解啊,,,,,,

楼主:
现在暂时设在800转/分了,将就用到起
这个是在生产中突然出现这个现象,伺服的参没有动个,

网友D:
因为你的转速已经改变了,有些参数也要跟着调一下的。

楼主:
改转速是在显示屏上改的,没有动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可能是电机刚性不够,可以调大一点刚性

网友E(2011-10-20):
照楼主说的来说,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照你说的好像又不是这样,你师傅是在哪个地方调的?是调的放大器还是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