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程序保持

楼主(2011-09-19):
当plc程序运行一半时,电源突然间断电了,然后合上电源,发现程序没有接着断电时段运行,动作过的动作有的重新动作。我想实现断掉后程序走到哪,合电后能接着运行程序。如何解决啊,各位师傅们

网友A:
原程序设计到底是不是断电保持呢?

网友B:
PLC的品牌、型号?
楼上可能是说,在有关处,使用断电保持型元件。

网友C:
呵呵;程序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设计到底是不是断电保持呢?
这就是重点了,没这样设计只能是重头执行

网友E:
在设计过程中,就应该设计好的了,而不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F:
这个要看程序设计了

网友G: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