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一个PLC与两个HMI通讯,两个PLC显示的内容一样,都可实现对PLC操作,怎么实现啊
顺便讲一下,我用的是台达的DOP-B的屏

网友A:
串上一个是否变化的标志,变化后就可以MO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PLC与两个HMI通讯,两个PLC显示的内容一样,都可实现对PLC操作,怎么实现啊
顺便讲一下,我用的是台达的DOP-B的屏
到底是2个PLC还是2个触摸屏,PLC的型号也说清楚吧

网友C:
你2个屏的地址参数设置不能一样,用2个屏的同一性质的按钮去控制PLC的点就OK了,我就以西门子的做个例子,比如,你1个屏的“启动按钮”设置为“M0.0”,另一个地址不能一样了,如“M0.1”  用这两个位地址去控制PLC的点就OK了

网友D:
没有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