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是西门子的交流接触器,阻容吸收选型的规则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喜欢西门子的,我不与作答
那么多优质国产货,偏要外国的大路货,脑子进水啦

同感,不喜欢西门子。

网友C:
西门子 正品很贵  很好用

楼主:
不过能先把我的问题回答下吗?

网友D:
和线圈电压也有关系吧

网友E:
可以。33欧姆+0.47电容做阻容吸收,可以的。

计算提示:利用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首先求解吸收电流,电容的容抗加上电阻的阻值,就是总阻抗,去除以阻容两端的浪涌电压,就可得到吸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