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有一三F740变频器  11KW,上电后正常,不带负载一运行就报E.OC1

这是三的通病,希望大家多指导,如果修好了,我会整理成PDF文档,大家共同研究,一起进步!!!
现在的情况是主板更换过,确定主板是好的,339   393输出都是低电平,我把驱动光耦的触发脚悬空,启动还报E.OC1,故障能复位,以前不可以复位,怀疑是检测有问题,但不知从何处入手,请高手指点呀,先谢谢了!!!]

大家出来交流呀,这样才能提高呀!

网友A:
先把电流检测霍尔线先断开试下···

网友B:
最好是更换一块电脑板查看一下到底是哪块板的故障。

楼主:
菱变频器F700系列故障代码E.OC1如何处理
主板我确定是好的,现在不知道如何进行了!!!!!!!!!!

网友C(2012-05-17):
我也一台,也是如此  正在查硬件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空载一运行就显示E.OC1!!哪位前倍指点一下!

网友E(2014-08-04):
三菱f700系列75kw变频单板能测触发电压吗?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F(2014-10-20):
回复 网友E: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顽固故障,更换主板无效还在查找进一步原因,希望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G:
三菱变频器的报警很多,EOC1是保护模块的关键所在。

是难修的,我一般是三斧子不行就不修了。发无锡的帮忙维修。

网友H(2014-11-23):
引用 网友G:
三菱变频器的报警很多,EOC1是保护模块的关键所在。

是难修的,我一般是三斧子不行就不修了。发无锡的帮忙维修。

谢谢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三菱f700系列75kw变频单板能测触发电压吗?请各位大神指教!

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台,也是如此  正在查硬件问题

常见的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I(2015-02-12):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我怀疑是电容坏。

网友J:
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K(2015-03-2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F740-15K  空载一运行就显示E.OC1!!哪位前倍指点一下!

网友L:
不会是哪里有虚焊吧!

网友H(2015-05-05):
引用 楼主:
有一三F740变频器  11KW,上电后正常,不带负载一运行就报E.OC1

这是三的通病,。。。。。。

三菱变频器F700 A700的报警 EOC1 2 3我已经破解了。修起来比较轻松的。资料整理中,。。。。。。

网友M:
如果比较器和V/f转换器静态输出为低电平,建议查查驱动CPU外围贴片电阻,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N:
没有负载是没有接上电机还是空载,如果是空载,建议先检查电缆和电机。如果是变频器问题,建议测试7路波形,再外接530V直流电源,串联灯泡测试模块通断能力。如果7路触发波形良好,模块通断状况良好,问题大多在电脑板上。

网友K(2015-11-05):
查一下 U  V   W    三路检查电阻   15KW 是220K    11KW  我不知是多少    在测一下339   393   有关的电阻。

网友O(2019-03-07):
我修过一台740-7.5kw 空截一起动就报OC1能复位
经反查找是IGBT内部上桥U相短路造成的

网友P(2020-12-09):
资料整理了好几年了还没整理好呢
我手上有一台F740-30KW的变频器,模块测量完好,空载一运行就报E.OC1或OL,把驱动信号和输出反馈信号短路了也是报,换过主板了,驱动板上的运放和AD芯片也换过了,主控芯片也换过了,电解电容都换了,电阻也量过了,现在接近于无计可施了。

网友Q(2022-03-26):
回复 网友P:
大师傅还在吗,求分享点干货吧

网友R:
回复 网友Q:
LM393   7脚    1脚引开路。不会发照片,刚刚修好一个。微信发你1781510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