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请问直流电机是不是没有步进电机那样的振动问题?我要用电机驱动工作台旋转,要求工作台旋转要平稳,
不能有抖动,否则影响测量精度,用伺服的话麻烦,用步进担心振动,用直流电机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
正在选型中,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应用在定位控制上。
直流电机稳定性好些。

网友B:
你要不要定位功能?

楼主:
也要,电机带动工作台旋转两周后停下,如果用直流电机的话我想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定时到停止给直流电机发模拟量电压信号,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我知道,电机自然停止时由于惯性还会再运行一段时间,这个比较头疼。
应该还是用伺服保险吧?

网友C:
楼主挺有创意,用定时器来定位,呵呵,这种想法可能真不行吧,是不是每次你开机时要手动将你的机构搬到固定的位置呢。 而且用这种方法的定位误差会相当大。用伺服在停位时也会有抖动的,要考虑到。 楼主说的带动转盘,用于测量,能否描述得更详细一些,看看是否能给到一些建议

楼主:
用定时器是不太现实,没考虑好。我的测量过程是这样的:零件由人工放在工作台上夹紧,位移传感器移过来与零件接触,然后电机带动工作台和其上的零件一起旋转,位移传感器感受零件表面的尺寸变化输出电压信号,工作台10秒转一圈,我想在直流电机上加一个编码器,通过对编码器计数得知工作台旋转两周后将模拟控制电压置为零,我的定位要求不高,直流电机由于惯性稍微旋转一段距离影响不大,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D:
用PLC加伺服编程就行了,不用其他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