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阻容吸收选型方法是什么呀?

网友A:
你还要看电容的耐压呀!

楼主:
耐压值是630v

网友B:
AC220V的话,电阻还可大一点,100-200欧。

我选型基本上是根据接触器厂家配套的成品,根据线圈电压范围进行选择。

网友C:
要看抑制效果而定的吧。
不想那么麻烦的直接找接触器选型手册参考就是了。
毕竟不同容量的线圈储能放电时间、电压不同直接影响电阻、电容的选取。
西门子手册中220VAC 50A以下接触器抑制单元的参考值是电阻5W 100至120Ω,电容630V 0.1uF。
如果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效果不理想可以减小电阻值和增大电容值,比如10W 56Ω,630V 0.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