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前言:

    UPS高端用户选择的大都是进口品牌的UPS电源产品,国外的很多产品在技术上五花八门,大都是成熟产品,国内的很多用户也都选择有很好运行业绩的产品,但毕竟是国外的产品,在技术支持和服务上想必许多客户都有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在中方技术人员无法处理的时候,往往给终端用户造成损失。当然许多事情可以防范于未然,提前做好一定的准备可以把损失减少。仅一此文献给广大在电力、石化等行业的UPS运行维护人员和UPS同行

一、     维护和检修前的必备工具

1、一套专用的系统软件和专用接口,现在的许多UPS厂商都开发有用户级别的专用维护和检修软件,这点是国内许多用户在签定合同时往往最容易忽略的地方,许多问题就是通过它可以检查出来并通过这个来修改的,且平时还可以通过它与出厂设定值进行比对,发现问题后可及时纠正,且很能比较直观的向厂家反映问题,能尽快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了这个工具,以免日后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2、资料:要尽可能多的获取资料,操作手册,事故报警说明,线路图,出厂测试报告,机器所有零部件清单编号,以及控制板卡内的软件版本编号等,这些都有助你日后的维护和备品备件的选择和购买

二、     UPS维护注意事项

1、  安全注意事项

用户在维护UPS时,应随时记住:除非UPS已完全切断了同市电电源、交流旁路电源和蓄电池组之间的输入通道,以及切断同用户其它系统总线相连的输出通道,并且放掉了机器内的各种高压滤波电容内储藏电能。否则,在UPS中总是存在有致命的高压电源。用户在对UPS内部执行任何检修操作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你所选购的用户手册中所描述的各项安全操作事项。

2、  定期维护

在UPS中,仅在用于冷却功率驱动器件的散热风扇中存在有可动的机械部件,其余部件由固态电子元件构成,且风扇都是长寿命设计的,因此不存在磨损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除确保UPS总是运行在恒温和洁净工作环境之外,还要经常记录和定期巡视,大量的电厂、石化UPS客户运行实践表明,如果用户能执行有序的维护操作和执行及时的UPS运行记录检查,则可确保UPS时刻运行在最佳状态。定期及时完整的观察运行维护记录,可及早的发现可能导致出现严重事故的隐患或苗头。

(1)   日检

条件允许的话,可安排操作人员在执行每日例行巡检时,注意检查如下部件:

Ø      现场观察UPS显示控制操作面板,确认液晶显示面板上的各项图形显示单元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所有电源的运行参数都处于正常值范围内,在显示的记录内没有出现任何故障和报警信息。

Ø      检查是否有明显的过热痕迹。

Ø      观察UPS所带负载量,和电池后备时间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检查有无增加负载、负载现在的运行情况和负载是否有不明故障。

Ø      听听音响噪音是否有可疑的变化,特别注意听UPS的输入、输出隔离变压器的响声,当出现异常的“吱吱声”时,则可能存在接触不良或匝间绕组绝缘不良。当出现有低频的“钹钹声”可能变压器有偏磁现象。

Ø      确保位于机柜上的风扇的排空气的过滤网没有任何堵塞物。

Ø      当发现UPS的输出电压异常升高时,应检查UPS的滤波电容是否完好,

Ø      如有可能,记录上述巡检结果,分析是否有任何明显的偏离正常运行状态的事情发生。

(2)   周检

在UPS显示控制操作面板,执行下述的检测任务并将相关的数据记录下来:

Ø      测量和记录:蓄电池组的浮充电压值(如果是电厂用户接220V直流系统,可检测逆止二极管性能是否完好。)

Ø      测量和记录:蓄电池的充电电流。

Ø      测量和记录:UPS的输入、输出电压。

Ø      测量和记录:UPS的输入、输出线电流。

Ø      所有测量结果,要与面板上的参数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在此次测量中所测量的数值与前次所记录的值存在有明显的差别时,应设法查明和记录究竟有什么样的新增负载(负载的大小、类型及安装地点)被连接到UPS的输出端或从用户的负载总线上被撤掉。实践证明,对维护、维修工程技术人员来讲,这些信息和资料对他们日后处理问题十分有用。

Ø      如果发现有任何明显偏离过去所测量到的电源运行参数值,但又找不到合理的原因时,最好同我们的售后服务部门联系,寻求技术支援,我们十分乐意时刻响应你的咨询。

(3)   年检

每年除对UPS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去垢之外,还应执行下述的维修检查。由于在执行“年检”操作时,可能会涉及到UPS机内的高压部件。一般来说,应由能充分理解高压部件工作原理的、并经原厂培训过的工程师来执行将负载从UPS逆变器供电通道上切换到维修旁路供电通道上的重要操作。

至关重要的是:应按下述操作步骤,将UPS电源置于完全停机状态,还应完全切断市电电源、交流旁路电源和蓄电池等输入电源的供电通道。

Ø      首先按上述的“周检”操作方法对UPS进行检查。

Ø      按照所推荐的关机操作程序,将UPS置于关机状态。

Ø      将UPS的外接市电电源的输入开关切断(配有旁路稳压稳压装置的系统,还要切断交流旁路的输入电源)和切断蓄电池组的输入开关。

Ø      采用检查在市电输入接线端,电池组输入接线端和UPS输入接线端是否有电

压的办法来确认UPS已被置于完全的断电状态(配有旁路稳压稳压装置的系统,还应检查交流旁路电源的输入接线端)。由于UPS三相主输入端有滤波电容,断电后端子间有可致命的高压存在,应逐相对地放电,检查确认无电后,在对其进行操作,加固工作。

Ø      打开UPS机柜上的安全门,检查UPS内部部件是否完好。

Ø      仔细检查UPS中各功率驱动元件和印刷电路插件板,应特别注意观察一下部件:

l      电解电容器:检查是否有漏液,“冒顶”和膨胀等现象

l      变压器线圈及连接部件和扼流圈:检查是否有过热色变和分层脱落等现象,并确定所有电力电缆紧固连接端都被牢固的连接。

l      电缆和接线端子:检查电缆的外皮是否有龟裂、掉渣、擦伤和破损。检查所有位于印刷板电路上的插件是否接触牢固可靠,板间的排线连接有无异常。

l      检查所有的电源保险丝的完好程度及是否安装牢固。

l      印刷板电路:检查所以电路板的洁净度及电路的完整性,检查旁路、整流和逆变的控制电源供应板原器件的有无异常现象。如果发现有任何的变质或性能恶化的迹象,就应更换该电路板或做必要的维修。

Ø      用真空吸尘器清扫UPS机内的各部件或用提供低压空气流的吹风机来清除任何外来的残渣和灰尘。

Ø      重新接通电源,按正常的操作步骤,把UPS切换到逆变器供电通道上。

Ø      如果可能把位于UPS输入配电柜中的市电输入开关断开,将UPS置于带载运行状态下来检查电池组的后备时间是否在规定范围之内。当电池组的端电压下降到比电池组的临界关机电压高40­-50V时,立刻关闭市电输入开关(当电池组的端电压下降到它所预置的电池低电压过低自动关机电压值时,UPS的逆变器将停止供电的同时,自动的将负载切换到交流旁路电源供电通道上.这种实验用来检测电池组的实际后备供电时间.

(4)      保养性维护

我们建议用户要定期地检查所有输入、输出电力电缆及其连接端子.但在执行此类检查之前,要求将UPS供电系统置于完全停电状态.要选择适当的时机.但一般来讲这种完全停电的维护间隔时间应不超过2-3年为宜

(5)      蓄电池的维护

一般来说,在UPS中所用的蓄电池大都是阀控式密封免维护电池.因此,对电池的维护仅局限于确保电池的工作环境温度尽可能地被控制在20℃-25℃和处于洁净和干燥的工作环境中即可。

网友A(2012-01-12):
版主的ups维护的贴子不错,写的很详细,以后多发这样的贴子啊!感觉有很多品牌像山特ups的维护和维修都挺复杂的,看了你的文章,学到很多ups电源维修的知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