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用Modbus调试精灵对PLC调试

楼主(2011-09-20):
俺用Modbus调试精灵对PLC调试想控制输出端Q0.0,Q0.1,Q0.2,Q0.3一个接一个工作。
输出端接灯泡!让灯泡一个接一个亮!
寄存器地址:???
数值:???
如何设置啊?
发送什么才能实现?
大侠们指导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调试精灵只是用来测试串口的,要让等亮 要用软件编程,把程序下载到PLC

网友B:
如果PLC带强制输出功能是可以实现的,看PLC的手册,看输出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位等信息

网友C:
建议用calta的modbus软件.
这种调试软件根本不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