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那种型号的电流电压数显表带485通信协议 知道的大大们发一下 谢谢

网友A:
YK-31系列可以  YK-303系列三相电流电压测试仪

网友A:
北京宇科泰吉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 010-57170625  13651191826  13439112233
传真: 010-82112623
网址:www.yukeyb.com www.yuke18.com
邮箱: 1428531558@QQ.com
地址: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56号2号楼2-301

网友A:
智能电压电流表
使用说明
一、概述
本系列产品采用表面封装模块化工艺,大大提高了仪表的抗干扰能力,具有显示、控制、变送、通讯等功能,适用于电压电流等物理量检测信号的显示及控制。可广泛用于电力、冶金、化工、石化、造纸印染、酿造、烟草、航天基地等领域。
输出回路均采用光电隔离, 抗干扰能力强。可带串行通讯接口,可与各种带串行接口的设备进行双向通讯,组成网络控制系统。具备多种标准外形尺寸,能适用各种测量控制场合。整机采用卡入式结构,安装十分简便。
二、主要技术指标:
基本误差:0.2%FS。
输入信号:
交流电流输入 直流电流输入
0~5A直接输入 0~5A直接输入
5~2000A配电流互感器输入 5~2000A配电流分流器输入
交流电压输入 直流电压输入
0~500V直接输入 0~500V直接输入
500以上配电压互感器输入 500~2000V配电压互感器输入
采样周期:0.5S
显    示:双排四位LED数码管显示。单排LED数码显示
报警输出:仪表可带多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  AC220V/5A或AC220V/1A。最多可带16个继电器,可选择上限、下限控制,控制设定值和回差值全量程内自由设定
变送输出:4~20mA、0~10/20mA(负载电阻≤250Ω,负载过大需注明)
1~5V、0~5V、0~10V(负载电阻≥200KΩ)。
采用12位数字D/A芯片,隔离输出。
通讯输出:隔离通讯接口RS485/RS232   波特率1200~9600bps
电    源:开关电源 85~265VAC或DC24V或DC12V
功    耗:4W
环境温度:(-20~70)℃ (常温下开机运行30分钟后,可逐渐承受极限温度)
(0~50)℃   (热电偶信号输入)
相对湿度:≤85% 无凝露避免在带有腐蚀性和易燃易爆气体中使用
面板尺寸: 160mm×80mm、96mm×96mm、96mm×48mm、72mm×72mm
(本公司仪表自行研发生产,种类多,功能全,如用户可选快速采样,最快可以200次/秒,高精度18位A/D采集,高精度16位D/A输出,输入信号20段曲线修正,满5位显示或6位显示,液晶显示,特殊的输入信号,多个继电器报警蜂鸣器输出,大功率的馈电输出等,订货时注明)
三、型号说明
型              谱 说              明
YK-31 智能电压电流表
外型
尺寸 A/D 单排四位显示 横式160×80×125mm开孔152×76
A 横式160×80×125mm开孔152×76
A/S 竖式80×160×125mm开孔76×152
B 方式96×96×110 mm 开孔92×92
C 横式96×48×110 mm 开孔92×44

C/D 单排四位显示 横式96×48×110 mm 开孔92×44
C/S 竖式48×96×110 mm 开孔44×92
D 方式72×72×110 mm 开孔68×68
F 方式48×48×110 mm 开孔44×44
报警输出 J□ 可做16路继电器 J0-J4,0-4点报警输出
K□ 可做16路SSR K0-K4,0-4个SSR输出
变送输出 O1 4-20mA输出(最多8路模拟量输出)
O2 0-10mA输出
O3 1-5V输出
O4 0-5V输出
O5 0-10V输出
注:可做成反向变送输出或隔离共地变送输出
通讯输出 P 微型打印机
R 串行通讯RS232
S 串行通讯RS485
输入信号 AV( ) 交流电压输入,( )内记入输入量程
DV( ) 直流电压输入,( )内记入输入量程
AA ( ) 交流电流输入,( )内记入输入量程
DA ( ) 直流电流输入,( )内记入输入量程
U ( ) 配分流器或互感器
供电电源 220VAC供电
W DC24V供电
型号举例:YK-31CSAA(0~5A)
YK-31系列智能电压电流表,外表尺寸96×48×110mm(开孔92×44mm),双排4位LED显示,无继电器报警控制输出,带RS485隔离通讯接口,输入信号AC0~5A,供电电源85~265VAC(110~300VDC)。
四、端子接线
⑶C规格96×48尺寸仪表

特殊要求的仪表,接线方式请以随机接线图为准。
五、操作说明
(一)按键功能
●—手动打印键或其他特殊用途。
■—设定状态时,按该键退出设置状态。当仪表带蜂鸣功能时,工作状态下按此键可消音。
En—参数设定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存贮参数的新设定值并进入下一个设定参数。
▲—设定值增加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增加数值。
▼—设定值增加键,在设定状态时,用于减少数值。
(二)上电自检
按仪表的端子接线图连接好仪表的接线,正确无误后方可打开电源。仪表自检后,如果显示――表示没有接信号或输入信号超量程或设置输入信号类型错误。仪表采用人机对话形式来输入参数,用各种提示符来提示应输入的数据。
(三)参数设定
    工作状态下,上排显示测量值,下排根据设置内容显示,如图1。在设定状态下,仪表上排显示参数提示符,下排显示设定值。按下En键不动约1秒,上排显示-cd-,下排显示800,如图2,按▲、▼将密码800改为808后,再按En键确认,才能进入参数设置状态,按照顺序依次设置各个参数,设置好一个参数后按En键进入下一个参数设置状态。

参数设定如下:
(1)cd-密码,用▲或▼键将800设成808, 再按En键,才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输入其他值无效,以防止非技术人员误操作。设置好一个参数后,按En键进行下一个参数设置。
(2) dot—小数点位置,范围0~3,如dot=2,则显示格式为XX.XX。
(4) inPL—线性输入下限对应显示值,即仪表量程下限,范围-1999~9999。
(5) inPH—线性输入上限对应显示值,即仪表量程上限,范围-1999~9999。
(6)J1-H—J1继电器报警方式。设定为-HH-表示测量值超高报警(上限报警),设定为-LL-表示测量值超低报警(下限报警),设定为OFF时表示此点禁止报警。(报警参考 “报警说明”)
(7) J1HA:J1报警点设定值(当J1-H设为OFF时则此项关闭)。
(8)J1HY:J1报警回差值(当J1-H设为OFF时则此项关闭)。
依次设置J2、J3、J4的报警参数。
(9) bS—变送输出方式,可选择1~5V、0~5V、4~20mA、0~10mA、0~20mA几种方式。
(10) bS-L—¬变送输出下限时对应的仪表测量显示值。
(11) bS-H—变送输出上限时对应的仪表测量显示值。(参见后面第六项“变送输出”)
(12) oSEt—调零点校正系数,修正后显示值=修正前测量值+oSEt,出厂值oSEt=0.0
(13) FSEt—调满度校正系数范围0.500~2.000,修正后显示值=FSEt×(修正前的测量值+oSEt),出厂值FSEt=1.000。
(14)Lb—数字滤波参数,设置范围为0~5。Lb越大,测量值越稳定,但响应也越慢。一般在测量值受到较大干扰时,可逐步增大Lb值,调整使测量值间跳动小于2~5个字。在实验室对
仪表进行计量检定时,则应将Lb设置为0或1以提高响应速度。
(15) Addr—仪表的通讯地址,范围1~99。
(16) bAUd—通讯的波特率,范围1200~9600。
(17) LdiS—仪表工作时下排显示值,显示项目为J1HA、J2HA、J3HA、J4HA、Addr、OFF,如果此项设为OFF,则仪表工作时下排无显示,单显示仪表选择此方式,如果设为Addr则仪表工作时下排显示仪表通讯地址。
参数设置结束,显示-End,仪表自动进入运行状态。
六、报警
该仪表可带多个继电器,每个继电器可以设置超高、超低报警、禁止报警方式,并且采用报警回差方式避免继电器频繁动作。当某个继电器处于报警状态时,对应的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对应指示灯亮。以J1报警点报警为例:
如果此报警点报警方式设为上限报警(即J1-H设为-HH-),当测量值大于J1HA+J1HY时,仪表进入报警状态,当测量值下降到J1HA值时仪表并未停止报警,只有在测量值低于J1HA—J1Hy时,仪表才解除报警状态。
如果此报警点报警方式设为下限报警(即J1-H设为-LL-),当测量值小于J1HA-J1HY时,仪表进入报警状态,当测量值上升到J1HA值时仪表并未停止报警,只有在测量值高于J1HA+J1Hy时,仪表才解除报警状态。
七、变送输出
仪表可把测量值变送输出为标准信号,输出形式由“bS”参数确定,测量值变送范围由“bS-L”及“bS-H”参数确定。如测量温度信号PT100,要求0℃时输出4.0mA,150℃时输出20.0mA,则bS=4-20,bS-L=0.0,bS-H=150.0。那么仪表显示75.0℃时,输出12.0mA。
八、通讯说明
我公司仪表可另配RS485接口,直接与计算机通讯,RS485标准通讯距离1.5km,可以挂接多个仪表。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采用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几乎能和所有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连接组态王、力控、世纪星、Fix、InTouch等国内国际的组态软件,省去了用户连接软件的烦恼。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数据从寄存器01开始到03,使用组态王寄存器从4001开始,别的组态软件有可能是从3001开始。
参数代号    参数名     含          义
4x001    PV          测量值
4x002   J1HA        J1报警值
4x003   J2HA        J2报警值
例:读地址为1的仪表的测量值 (PV=1000)
发送数据为 01 03 00 00 00 01 84 0A
返回数据为 01 03 02 03 E8 B8 FA (其中03 E8—1000)
 (其中01 是仪表地址,03是功能号,00 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 01 表示读一个数,84 0A是校验码,返回数据中B8 FA是校验码。如果要读取2个数据发送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九、 质   保
   如属厂方制造质量问题,在仪表出厂日起,由厂方免费修理,如果是由于保管及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修理时收成本费。保修期十二个月,质保3~5年须另注明。普通仪表三十日可退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