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请教一下各位:
   我下面的梯形图和语句表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我把语句表用手编器编写好输进PLC后就不能正常工作的呢(外部电路一切正常)?

网友A:
因为X2把下面的的电路关闭了。

网友B:
你那个X002 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按下x2的同时已经把y0断开了,下来y1就不会动作啦

楼主你可以把上下两段程序换换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X2把下面的的电路关闭了。
我的X2是关断按钮来的各位,然后我在仿真软件上验证过梯形图和语句表都没有错误的

网友D:
“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意思,是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吗?
那么,你的编程要求是什么?
外部接线情况。

网友E:
X2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意思,是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吗?
那么,你的编程要求是什么?
外部接线情况。

对,就是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其实这个编程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而且那个方法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把Y0放到X3后面。只是我想验证一下为什么我的梯形图和语句表都没有错误但是输入PLC后外部电路就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
 要求是:在Y1运行后,Y2才能运行,而且在Y1工作的情况下Y2可断可开。但是Y1断开Y2就必须断开

网友F:
是Y0,Y1吧
你现在把Y1自锁了,Y0只在Y1启动的时候才受控制。
你需要补充一些基本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Y0,Y1吧
你现在把Y1自锁了,Y0只在Y1启动的时候才受控制。
你需要补充一些基本的知识。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设计要求啊。。你先看看我的设计要求先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意思,是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吗?
 那么,你的编程要求是什么?
 外部接线情况。

对,就是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其实这个编程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而且那个方法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把Y0放到X3后面。只是我想验证一下为什么我的梯形图和语句表都没有错误但是输入PLC后外部电路就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
  要求是:在Y1运行后,Y2才能运行,而且在Y1工作的情况下Y2可断可开。但是Y1断开Y2就必须断开
没看见Y2不知楼主指的是不是Y0,Y1,要使Y0断开Y1就必须断开那Y0就必须接在Y1 自保支路之后不管是X3之前之后都行。

网友H:
要求是:在Y1运行后,Y2才能运行,而且在Y1工作的情况下Y2可断可开。但是Y1断开Y2就必须断开
如果程序中的Y0是你说的Y1,程序中的Y1是你说的Y2,那么Y1断开Y2是不会断开的,应该要把Y1的常开移到下面来与Y2的常开串联。

网友I:
看过了,说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是:在Y1运行后,Y2才能运行,而且在Y1工作的情况下Y2可断可开。但是Y1断开Y2就必须断开
如果程序中的Y0是你说的Y1,程序中的Y1是你说的Y2,那么Y1断开Y2是不会断开的,应该要把Y1的常开移到下面来与Y2的常开串联。
对,这个我是知道的。其实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在仿真软件上检验的时候就说没有错,可是当我输进PLC后就说我的语句有问题的(那盏灯不停的闪烁,我不记得叫什么,不好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我想验证一下为什么我的梯形图和语句表都没有错误但是输入PLC后外部电路就不能达到试验的预期结果?
程序检查的无错,只是说无语法错误,不表示无功能错误。
没关系的,多试几次,就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仿真软件上检验的时候就说没有错……
你是说仿真能通过吗?
那一般情况下,下载程序到PLC时,是不会出现错误的,除非是指令输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是:在Y1运行后,Y2才能运行,而且在Y1工作的情况下Y2可断可开。但是Y1断开Y2就必须断开
如果程序中的Y0是你说的Y1,程序中的Y1是你说的Y2,那么Y1断开Y2是不会断开的,应该要把Y1的常开移到下面来与Y2的常开串联。
对,这个我是知道的。其实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在仿真软件上检验的时候就说没有错,可是当我输进PLC后就说我的语句有问题的(那盏灯不停的闪烁,我不记得叫什么,不好意思啊)
从你图上的梯形图来看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用其他的程序会不会提示语句有问题,你可以先清除PLC的内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仿真软件上检验的时候就说没有错……
你是说仿真能通过吗?
那一般情况下,下载程序到PLC时,是不会出现错误的,除非是指令输错了。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查看过几遍了。而且语句都是直接从梯形图转换(编程软件上转)过来的

楼主:
从你图上的梯形图来看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用其他的程序会不会提示语句有问题,你可以先清除PLC的内存看看。

清除过了,而且还是清楚所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你图上的梯形图来看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用其他的程序会不会提示语句有问题,你可以先清除PLC的内存看看。

清除过了,而且还是清楚所有的。。
就写 LD     X0
       OUT  Y0
这样试试看

网友A:
你把原贴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要再讨论了吧?你现在把以前的二个X2换成一个X3。你慢慢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查看过几遍了。而且语句都是直接从梯形图转换(编程软件上转)过来的
所以,就觉得奇怪;那就再看看,或者暂时存疑。
也可按20楼YXBK 的方法试一试,然后一步步扩展到所要求的程序。

另外,21楼wushulin的提醒,也要注意;
修改帖子时,可保留原有插图或原有内容;之下再补充新的,并给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你图上的梯形图来看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用其他的程序会不会提示语句有问题,你可以先清除PLC的内存看看。

 清除过了,而且还是清楚所有的。。
就写 LD     X0
        OUT  Y0
这样试试看
这样肯定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贴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要再讨论了吧?你现在把以前的二个X2换成一个X3。你慢慢弄吧
我上次是写错的,这次才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查看过几遍了。而且语句都是直接从梯形图转换(编程软件上转)过来的
所以,就觉得奇怪;那就再看看,或者暂时存疑。
也可按20楼YXBK 的方法试一试,然后一步步扩展到所要求的程序。

另外,21楼wushulin的提醒,也要注意;
修改帖子时,可保留原有插图或原有内容;之下再补充新的,并给出说明。
嗯嗯,好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修改,所以不怎么清楚。。

网友J:
不是语法错误,而是逻辑错误!Y2 自保持后,除了X3能断开它之外,Y1无论是接通还是断开已经对它没有影响了,所以就达不到楼主所要的控制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语法错误,而是逻辑错误!Y2 自保持后,除了X3能断开它之外,Y1无论是接通还是断开已经对它没有影响了,所以就达不到楼主所要的控制要求了!
这个是我编错了,我自己已经知道了。谢谢大家啊。。可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语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输进PLC后就显示语句有问题的

网友C:
同意27楼,这个不是语法错误,是逻辑错误,PLC只识别语法错误,它可不会识别逻辑错误的,比如说你置位Y0却在问Y1怎么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27楼,这个不是语法错误,是逻辑错误,PLC只识别语法错误,它可不会识别逻辑错误的,比如说你置位Y0却在问Y1怎么不动作!!
噢噢,那我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K:
学习了,看似简单的东西,有时间想真正的搞懂,还真的要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