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照明灯

楼主(2011-09-20):
请教师傅
有没有380伏的照明灯,如有说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选择那么高的电压啊,220的在哪了都可以弄到呀

网友B:
好象没有

网友C:
没听说过。但有指示灯呵呵

网友D:
照明灯是380的,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E:
定做个吧

网友F:
上千伏的投光灯一般采用380v的供电

网友G:
串连的可不可以:还真没有见过380伏的电灯

网友H:
我们工地上就有8只380v镝灯在工作

楼主:
行车上的电源是三根火线没有零线,现在行车上要装照明灯(150~250W左右 3盏),装变压器就增加费用了。

网友I:
装变压器还是最实惠最经济的,
要不电源线改为四线制,成本(包括维修成本)可能更高.安全第一啊

网友J:
看你是用在什麼地方

网友K:
装一台隔离变压器,又安全,维修还方便。

网友L:
三盏灯必须是相同瓦数,而且三个灯的一头接起来,另一头分别接相线上

网友M:
行车照明都需要通过变压器取电。

网友N:
行车上安装变压器安全

网友O:
加根零线就可以

网友P:
三只同功率的220v灯泡Y接法接在三相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人家只需要一个照明,你们硬要人家安装3只灯!
1、加装变压器,成本较大,接线麻烦;
2、多加装一只电容,最简便;但是需要计算一下电容容量,电压选AC450级别即可
行车上的电源是三根火线没有零线,现在行车上要装照明灯(150~250W左右 3盏),装变压器就增加费用了
呵呵,看来老师没仔细看要求啊~!

楼主:
师傅们 3盏灯是为了考虑亮度的均匀,如果行车跨度小那就装1盏或2盏也未必不可。

网友S:
行車的車體都是接地的,你可以把車體當做零線N,也就是说相線過開關進燈,零線直接接地。

网友Q:
引用 网友F:
上千伏的投光灯一般采用380v的供电
什么是上千伏的投光灯?

网友Q:
引用 网友S:
行車的車體都是接地的,你可以把車體當做零線N,也就是说相線過開關進燈,零線直接接地。
接地安全何在?如果接地可以的话,楼主早接地了,哪个电机没有地线啊?现在说的是没有零线~!

网友Q:
引用 楼主:
师傅们 3盏灯是为了考虑亮度的均匀,如果行车跨度小那就装1盏或2盏也未必不可。
用三盏接成星接不正好吗~~!

网友T:
有1000瓦的镝灯市380v的

网友U:
我们公司就有台30T的门吊,必须加一台380V/220V的变压器,供门吊上照明,驾驶室照明和冬季取暖用,夏季吸顶扇用

网友S:
我们工厂就是直接接地当零线~行车车体就是零线~挺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