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早几天在一个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找我说有一栋电梯楼单元老是跳开关。而且跳的是一个单元的总开关。影响拾几户用电。显示是漏电跳开关。业主很大意见。最后查到406房有问题。开始怀凝是电表和开关。试了没问题。室内把线断开还是跳。最后发现是室内开关前到电表后这段线有漏电。这就不好办了。因为这段线是埋在墙内。要查工程是很大的。最后我想。漏电是火线。就把火线与零线对调。这样火线变零线就不存在漏电问题了。一试可以,问题解决。要是查线真的不知从那里下手。所以有时多想想是有办法的。

网友A:
都找到漏电点在哪了了,就可以把那段线拉出来啊,特别房子里经过洗手间的线经常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B:
你这样做,地线变成火线,你的地线的线径够过电流吗?印象中地线的线都是比火线要小一点的。

网友C:
走明线,重铺

网友D:
没办法换线

楼主:
你这样做,地线变成火线,你的地线的线径够过电流吗?印象中地线的线都是比火线要小一点的。回复4楼:一般从计量电表到用户家线径一样,因为是主供电通道回路电流一样。如果是三相四线供电那电线可相对小些。

网友E:
可确定是线路本事问题

网友F:
没有过线管吗?应该换线。

网友G:
顶4楼的,你这样做只是暂时之计,不能厂时间工作,为了安全还是重新布线。

网友H:
零线漏电也会跳电的

网友I:
这样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啊?

网友J:
应该重新换线,一是颜色上,相线和中性线不一样,俗说的零线和火线。二是如果以后有人在去查找故障,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真出了事,查找原因,你是要负责任的,甚至是刑事责任。建议还是改成正规的。这样才能睡安稳,才不怕鬼叫门。

楼主:
14楼说得严重了。一般单相供电线径是一样的。当然火线和零线是分色的。象在这里有漏电的火线从一楼电表后到用户家总开关前这段,能换当然最好。问题是没这个条件。就是人家再调回来它的后果只会引起总开关跳闸。再则人家停了几天电,真有人要动必须通过用户同意你才能动。

网友J:
大前天,在桥头看见出了一次车祸,昨天在一个路口又看见出了一次车祸,而且死了人,我不想信他们都不懂交通规则,可是还是出事了,事故面前无小事。往往小事不注意,就会造成大事。等后悔的时候就来不急了。不出事当然没人查你了。我不想信死了人会查不出来。除非今天你在那里做,明天走了。可能会查不出来,但也最好不要侥幸。

楼主:
回复16楼。这不存在侥幸的问题。只是埋在墙内的两根线的问题。对调一下,用户家的线路没动,地线还是地线,零线还是零线。那来事故。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16楼。这不存在侥幸的问题。只是埋在墙内的两根线的问题。对调一下,用户家的线路没动,地线还是地线,零线还是零线。那来事故。
哪来事故?上面已经说过颜色问题,不再缀述。二是有人维修会遇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会出故障。只是你没遇上,不过我给你出个补救措施:用符合规定颜色的塑料带把你调换的线的颜色包起来,以后万以查事故,你也有的说。
不过要命的是,按你所说零线是漏电的,这样的话,如果轻微漏电还好说,如果漏电严重的话,供电局可就要找你的麻烦了。不信,你就试试。这应该算是窃电了。

网友K:
建议换线

楼主:
回复19楼:你说的:(用符合规定颜色的塑料带把你调换的线的颜色包起来)是可取的。说到漏电确是说的外行话。漏电是有条件的;一是有电压,二是有破损的地方。火线与零线对调后。就没有了电压。所以就不存在漏电了。而且漏电开关也不跳了。更不存在偷电,况且当时供电公司的人在现场。因为说他们的电表有问题。他们证实了电表没问题。同时认可这种办法。

网友L:
火线漏电好办事。零线漏电那才叫麻烦。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19楼:你说的:(用符合规定颜色的塑料带把你调换的线的颜色包起来)是可取的。说到漏电确是说的外行话。漏电是有条件的;一是有电压,二是有破损的地方。火线与零线对调后。就没有了电压。所以就不存在漏电了。而且漏电开关也不跳了。更不存在偷电,况且当时供电公司的人在现场。因为说他们的电表有问题。他们证实了电表没问题。同时认可这种办法。
零线漏电不会跳吗?零序电流不为零漏电开关一样会跳

楼主:
零序电流是对三相四线供电而言的。在单相回路中有漏电漏电开关就会跳。

网友N:
危险!这样的话要是不知道的人接线按照线的颜色接线,很容易把开关接在零线上,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19楼:你说的:(用符合规定颜色的塑料带把你调换的线的颜色包起来)是可取的。说到漏电确是说的外行话。漏电是有条件的;一是有电压,二是有破损的地方。火线与零线对调后。就没有了电压。所以就不存在漏电了。而且漏电开关也不跳了。更不存在偷电,况且当时供电公司的人在现场。因为说他们的电表有问题。他们证实了电表没问题。同时认可这种办法。
你在一楼说的火线和零线对调后就不漏电了。应理解为现在的火线不漏电了,而零线是漏电的。那么也就是说,还是有漏电的地方。不知道你们的接线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五线制,理是越辩越明的,不存在什么外行不外行的话,我们只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J:
不知你现在的接线是这样的吗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前面是按三相四线制画的,后面按三相五相制,当然也有这样的TN-C-S系统。
不管怎么接,都是在零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个大的电阻。用户应是用电少了。他当然不愿意你再调了。可能对供电局没什么影响,会对总表有影响。不过现在供电局是对每户收钱的话,应该有影响啊。

网友J:
楼主说的是电压窃电法,还有电流窃电法。
在此插入书中描述电流窃电法的原理。

网友O:
对电表的计量没有影响,但零线、火线是埋在一起的,现在等于零线直接导入大地了,接触处应该会打火,这样火线(原零线)难免不会破损.........所以...权宜之计......

网友P:
为什么呀?

网友Q:
可能是暗线插座上的火线的什么地放接触不好,而且又没地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对电表的计量没有影响,但零线、火线是埋在一起的,现在等于零线直接导入大地了,接触处应该会打火,这样火线(原零线)难免不会破损.........所以...权宜之计......
直接导入大地了,没有经过表计,所以对计量肯定有影响。窃电者正是从这里入手的。

楼主:
说到窃电也太危言省听了吧。如果没有漏电开关你说漏电是损失还说的过去。因为漏电再大也不会跳。有漏电开关就不同了。一般小漏电开关30毫安就跳了。大点的100毫安就跳。真正窃电者是不会用这么小的电流。也不至如这么笨吧?

网友R:
应该换线,否则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S:
你不应该将火线和令线对调,因为令线也有电流流过。应该和接地线对调

楼主:
36楼的小弟;如果按你的接法那就真的是危险。因为一般照明是三相五线制。地线是做保护用的,而且它与电箱外壳及用电器的金属外壳都是相通的。如果按你的接法那所连接外壳就会带电。所以危险。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应该重新换线,一是颜色上,相线和中性线不一样,俗说的零线和火线。二是如果以后有人在去查找故障,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真出了事,查找原因,你是要负责任的,甚至是刑事责任。建议还是改成正规的。这样才能睡安稳,才不怕鬼叫门。

网友S:
这栋宿舍楼如果交工时间没超过一年,建议让安装队给更换新线,并且是免费的

网友S:
处理方法1;叫建筑安装队给换新线。2  自己施工换新线。3  因为现在的宿舍楼都是三相五线供电,零线和接地线是等经,在工作电流允许的情况下,火线和接地线对调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将线的颜色用油漆覆盖好。漏电的火线是什么颜色,将接地线刷成什么色,漏电的火线则刷成黄绿接地线的色,必须刷到穿线管根部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16楼。这不存在侥幸的问题。只是埋在墙内的两根线的问题。对调一下,用户家的线路没动,地线还是地线,零线还是零线。那来事故。
哪来事故?上面已经说过颜色问题,不再缀述。二是有人维修会遇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会出故障。只是你没遇上,不过我给你出个补救措施:用符合规定颜色的塑料带把你调换的线的颜色包起来,以后万以查事故,你也有的说。
不过要命的是,按你所说零线是漏电的,这样的话,如果轻微漏电还好说,如果漏电严重的话,供电局可就要找你的麻烦了。不信,你就试试。这应该算是窃电了。
不明白 如何算的上偷电呢?要是漏电不就直接跳总开吗?能偷到电?就算不跳也有总表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前面是按三相四线制画的,后面按三相五相制,当然也有这样的TN-C-S系统。
不管怎么接,都是在零线和地线之间接了个大的电阻。用户应是用电少了。他当然不愿意你再调了。可能对供电局没什么影响,会对总表有影响。不过现在供电局是对每户收钱的话,应该有影响啊。

老师啊 那个大电阻 能用多少电呢?我感觉几乎是不用电的!!讨论哈

网友U:
引用 楼主:
说到窃电也太危言省听了吧。如果没有漏电开关你说漏电是损失还说的过去。因为漏电再大也不会跳。有漏电开关就不同了。一般小漏电开关30毫安就跳了。大点的100毫安就跳。真正窃电者是不会用这么小的电流。也不至如这么笨吧?
别的开关电流大的话 也会跳的 除非是没保护的闸开关

网友V:
应急可用

网友W:
好像是用两个仪器,测出有多远距离,高压放电

网友J:
zhangsuoli 请仔细研究一下30楼发的电流窃电法,就明白了。

网友X:
应没问题
充其量是表后
重复接地
表也正常不算偷电

网友X:
表的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
同时电压线圈保证有电压
表的汁量就不会少

网友Y:
最好换线不然有隐患啊

网友Z:
这个说的最好
引用 网友AA:
零线对地的电位差一般很小,因此电流肯定很小(一般达不到漏电动作值),这个对于漏电电阻较大的线路可以采用这种改变,漏电电阻较小的话,基本就只有重新布线了

网友AB(2011-12-13):
最好还是换线

网友AC:
重新把那个漏电的短线换了!

网友AD:
还是换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