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

楼主(2011-09-20):
各位师傅们,怎样工做中防止触电啊?
 真心请教。。。
 请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断电
我最讨厌带电操作

网友B:
能断电尽可能断电了,当然弱电就可以不断,不管什么的 不断电操作有两大危险,1人身安全,2设备安全

网友C:
能断电就要断掉;不能的一定不要对地;不要有负载

网友D:
站在木头上

网友E:
最安全的就是断电了,还不放心的话你就把线路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