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0):
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功能的逆变器构成方案通常有三种:三级构成方案Ⅰ、三级构成方案Ⅱ和两级构成方案。

   1. 三级构成方案Ⅰ。第一级是50Hz工频变压器,用来实现电气隔离功能,从而保证电源设备的安全性,免受来自高压馈电线的危险。第二级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用来强迫线电流跟随线电压,使线电流正弦化,提高功率因数,减少谐波含量,其输出是400V左右的高压直流。第三级是DC-AC模块,用来实现逆变功能,即通过控制逆变电路的工作频率和输出时间比例,使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或电流的频率和幅值按照人们的意愿或设备工作的要求来灵活地变化。

   这是一种较早采用的方案,技术也比较成熟,其主要优点是电路结构简单,实现较为容易。主要缺点是电能经过三级变换,降低了逆变器的可靠性和效率;工频隔离变压器体积庞大、笨重、耗费材料多;PFC级的输出,即DC-AC的输入为400V左右的高压直流电,这就对许多需要逆变级具有低压输入的应用场合产生了限制。比如铁路用逆变器和航空用逆变器等多个重要的逆变器应用领域都需要110V的正弦交流电输出,若采用这种构成方案,则不仅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而且逆变器的效率会进一步降低,一般不会超过80%。

   2. 三级构成方案Ⅱ。第一级是PFC级,其结构功能与三级构成方案Ⅰ中的PFC电路相同。第二级是DC-DC级,用来调节PFC输出电压和实现电气隔离。第三级是DC-AC模块,其结构功能与三级构成方案Ⅰ中的DC-AC电路相同。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方案,是中大功率应用的最佳选择。

   这种方案的主要优点是去掉了笨重庞大的工频变压器;每一级均有各自的控制环节,使得该电路具有良好的性能;DC-AC的输入电压可根据逆变输出的不同要求进行调整,适用于各种功率场合,效率较三级构成方案Ⅰ有所提高。缺点是各级都需要一套独立的控制电路,增加了器件数目和控制电路的复杂性;由于电能同样经过三级变换,使得逆变器的可靠性和效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3.两级构成方案。 将三级构成方案Ⅱ中的前两级合并为一级,使PFC和DC-DC级共用开关管和控制电路,并通过高频变压器得到可调PFC输出直流电压,实现电气隔离。这种方案保持了三级构成方案Ⅱ中的优点,而且改进了三级构成方案Ⅱ的不足之处。总之,可靠性高、效率高、成本低是这种逆变器构成方案最显著的优点。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252.html

网友A:
好,两级构成方案的成本比前两种高还是低呢?说说看。这是一;

二,功率因数修正能保证在0.98以上吗?它的动态调节品质如何?功率因数波动有指标吗?

再细说说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