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1)设计要求:使用压力表
(2)工艺要求:1水槽高度15m,直径10m。2水槽水位保持10±0.3. 3水槽原有压力60kp

网友A:
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B:
水槽高度15m, 从节约出发是可以用压力表来测水位的,把表安装在水槽底部,按常规水的静压力有150KPa左右(其与水槽直径无关),要保持水位10±0.3,采用电接点压力表进行双位控制也是可以的,但其动作可能会频繁些。
但要问的是水槽原有压力60kp是指什么?是否指水槽水上部的气压?如是这样,则该压力稳不稳定?有没有压力波动?否则就要考虑进去这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