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压力表

楼主(2011-09-21):
测量范围0~0.25Mpa     精度等级 1.5
价格如何  型号  希望给多点品牌

网友A:
如果没有特殊用途,就选择普通弹簧管压力表,Y-100(直径100mm)或Y-150(直径150mm), 量程0-2.5MPa。价格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网友B:
如果是要防震的,就用表里面有油那种吧,但会贵点。

网友C:
普通压力表Y-100 0.4MPa的压力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