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如何用4路信号,通过逻辑计算变成两路信号,再由逻辑计算还原为一开始的4路信号,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5路开关量的信号,我这个视觉输出端只有4个输出端子,所以呢,我想通过一个逻辑运算把它变成三路输出给PLC,再由PLC逻辑运算还原为原来的5路开关信号。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是5路开关量的信号根本就不要转换了呀!直接拿来使用就行了

楼主:
我采集了5个信号,但是我的设备只有4个输出端,少一个呀

网友B:
编码再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再解码,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儿,谢谢,

网友C:
还没看到有那么高的二进制压缩算法能达到4/5的绝对压缩比呢.....
所以,就现在公布的算法还不太可能达到4/5的绝对压缩比,所以建议用一个输出使能快速开关选通输入吧....

网友D:
用选择开关啊。
你的PLC输入只有三个。。可以用继电器之类的开关元件切换
第一次读1,2,3.第二次读4.5.
这样就全读上来了。。程序里面再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