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我这一个电磁吸盘数据丢失,外形尺寸260X720,求线径,匝数,接法

网友A:
260X710的吧,
X93-260*710
找个厂家问问吧。除非修过,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楼主:
厂家资料保密

网友B:
那种设备上的?

网友B:
我这有M7130磨床的吸盘 数据。
你的那个实在不行拆开看看,实测一下。

楼主(2011-12-09):
是M7130的吸盘,在外面缠过,偷工减料,数据已经乱了

网友B:
这个是平面磨床的吸盘参数,请参考:

网友C:
是直流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