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2842B 可以用那些集成块代换呢?

网友A:
可以
我记得2字头的是工业品,3字头的是民品

网友B:
1843军品,2842是工业品,3842是民用品.前面的肯定能代后面的.42\43可互换,44和45能互换,但42和44\45,不能互换.

网友C:
可以的,都是电源控制IC!脚位都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都是电源控制IC!脚位都一样的!
是的,引脚都一样,但44输出频率值为振荡频率的一半.代换后,原开关变压器的电感值就不一定适宜了.

楼主:
谢谢。。我已修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2-11-02):
请问版主
能帮忙找到欧姆龙变频器3G3JZ的变频器图纸吧

网友E(2014-05-03):
小弟初来,请各位大哥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