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11-09-21):
新买的松下伺服200W电机,用三菱FX1S-30MT控制,电机运行的时候出现抖动现象,能听到电机里面有运行部流畅的声音,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先不用PLC控制,伺服自已可以进行点动测试,这样试下看看

网友B:
先把连轴器之类拿掉,空转看看,这样试试是电机问题还是工装干涉吧

网友C:
换个速度试一下;

网友D:
除上面所的之外,还是带刹车的电机,刹车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E:
上面的说得有理由呀!

网友F:
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有没有改过,还其他的参数有没有调过,可以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楼主:
现在那个问题解决了,是速度太慢的原因引起的,速度调快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