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1-09-21):
我想问下,在电路图中,有软启动器和变频器,电机启动时候是先通过变频启动呢,还是先通过软启动器启动,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我们厂一百多KW的电机通过变频控制,有一个预启动,有点类似于软启动,保护到电气设备。

网友B:
图能发来看看吗?

网友C:
这个功率可以变频器直接启动

网友D:
6楼132KW的电机如采用Y/△起动,变压器多大的容量和起动转换时多大的冲击电流,是否造成开关跳闸。

网友E:
就光启动来说,采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的办法都是可以实现启动的。我做过没问题但是电气元件要选好。

网友F:
变频启动要比软起好,但成本高

网友G:
一般不会把软启动和变频器放在一块的,变频器可实现启动和调速功能,价格高一点。如果选则软起,价格低一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启动后一直运行的,一种是启动后即将软启动切除,用接触器或断路器来控制。最好上图实际分析一下

网友H:
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其实变频就是软启动不过它要比软启动功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