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1-09-21):
63A空开,4平方铜芯线,55W卤素灯(关掉后过段时间开才会亮的那种)20只,3匹空调一台,当空调启动时一半的灯全部灭掉,等几分钟后自己亮,用万用表测电压只有190多,以为是空调启动引起电压偏低,买了一个3KW稳压器,只接了灯,空调启动后同样的问题又出来了,测了灯的电压有220,为什么灯还会灭掉,求解释。。。。

网友A:
我也相当的不理解

网友B:
首先要了解卤素灯的工作原理。卤素灯是通过接通电的瞬间由镇流器产生一个高电压将其点燃后。镇流器就起限流作用。所以当空调启动时电压会降低使灯息灭。灯息灭后就有一过查新启动的过程。建议卤素灯不要和空调接在同一线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了解卤素灯的工作原理。卤素灯是通过接通电的瞬间由镇流器产生一个高电压将其点燃后。镇流器就起限流作用。所以当空调启动时电压会降低使灯息灭。灯息灭后就有一过查新启动的过程。建议卤素灯不要和空调接在同一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