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我公司有台钢筋调直机,开关控制着主机和油泵两台电机,主机是11千瓦四极,有两台正泰CJX2_4011接触器组成正反转电路。油泵是4千瓦四极用正泰CJX2_2011接触器直接启停。前段时间工作中,突然跳闸,经查是主机电机有两相绕组接地,打开后发现绕组没烧,但是电机热的烫手,接触器触点烧的不厉害,考虑再三买了一台正泰4011换上,电路在通电状态和断电状态都测试正常,各部压线螺丝都很紧,包括到电机的2·5平方电缆都反复测试均正常。换上一台好电机,测试电流有两相13A一相14·5A,用了不到半小时,绕组接地跳闸且电机热的烫手。将反转接触器也换了新的,换上一台新电机后,工作15分钟电机发热严重停机(注;主机和油泵同时工作),油泵电机正常工作。最后将两接触器换成正泰CJX1_6322,到电机的电缆换成3*6平方的,开机工作后,电机微热,电流13A,至今有5天了电机均工作正常。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从叙述看,原因估计如下:
1.可能电源线虽不很细,但是线路过长,压降太大,
2.如果线路短,则很可能是电线有微漏电,没有测出来。但通电后有漏电处。
仅供讨论

网友B:
首先保证工作时候三相电压是否平,再测试电流是否过载,
电机发热一是电压是否平、二是电流是否过载(正常好电机)

网友C:
我们公司那些 真空泵 也是,运行时线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但运行半个小时后,电机有6,70度高温,在国内都有好几百台了,都没有听说过,那个客户真空电机泵坏了

网友D:
这么多台同样的条件下都坏了,可以排除电机问题。换了粗线就没事了,有可能是压降过大造成。问一下距离是多少?

网友E:
再看一下三相电流与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F:
同意以上所说内容

网友G:
4KW电机13A电流??都超了50%的电流,能不发热吗?不烧就偷着乐了。

楼主:
发热电机是11千瓦,工作时的电流是13A,到电机的电缆长3米,无碰砸漏电现象。4千瓦电机均正常工作

楼主:
到电机的距离是3米,

楼主:
在11千瓦电机接线盒 处,将电缆拆掉,通电测量电缆3个头,均为400V。将电缆接好在此处卡电流为两相为13A,另一相为14·5A,此电流为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11千瓦电机接线盒 处,将电缆拆掉,通电测量电缆3个头,均为400V。将电缆接好在此处卡电流为两相为13A,另一相为14·5A,此电流为工作电流
可以肯定主电机有问题。
1.测电流大的一相绕组轻微短路。
或者
2.测量电流大的一相对地绝缘不好,通电后电流大,有对地的电流,可测量绝缘端子,不过有时测不出来。如果经常烧电机,建议更换绝缘端子。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拆下后测量是400V,但是电缆使用时间过长,或发热严重,绝缘不好,也会造成一根线不好,但这种情况很少见。有条件可用打高耐压试验。

网友H:
电流正常电机就不会过热,电流表正常吗?设备运行正常吗?需要时刻监视电机电流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