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1):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最近接触到几个伺服器(就是SMT贴片机内驱动伺服电机的)损坏,不知道该怎样维修。从大体的结构上看与变频器好像挺象的但又不知道具体的区别,无从下手。哪位师傅了解的话能给小弟讲解一下?不胜感激,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他报警内容然后再针对性维修呀!

网友B:
什么品牌,具体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C:
看看驱动器上面 报警是上面代码,然后再针对查原因啊

网友D:
呵呵;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是用于索尼SMT贴片机上的各个轴的,生产厂商是YASKAWA,有资料说与安川伺服器好像相似(本人没有接触过安川伺服器)。此种伺服器所接的伺服电机上自带编码器,因此,无论原来所报的不良代码是什么,只要不接伺服电机,就会报编码器故障,可是,我这里无法获取伺服电机,因此,上电后就报编码器故障。各位大侠,哪位有能不用接伺服电机进行维修的方法,赐教一下啊,静候佳音,拜托了!

网友E:
查看对应的故障代码。。不一定是硬件损坏的。

网友F:
应该是可以屏蔽那个报警的 前提你要有机器的隐含区密码和相应参数

楼主:
请问楼上,机器的隐含区密码是什么?相应的参数都需要什么参数?能否讲的详细点?谢谢了!